[HyperLynx] Hyperlynx 可做 TDR 分析嗎?

楼主(2020-02-06):
Hyperlynx 可做 TDR 分析嗎?

网友A:
    貌似真没做过这个,但是它里面传输线是会显示特征阻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真没做过这个,但是它里面传输线是会显示特征阻抗的

    TDR 是可看到整段走線的特征阻抗變化

网友B:
    可以,在touchstone view中打开提取的s参数文件,界面顶部改成time domain模式,然后界面右边选择TDR,再设置一个激励就可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touchstone view中打开提取的s参数文件,界面顶部改成time domain模式,然后界面右边选择TDR,再设 ...

    給提供操作 範例嗎?

网友:
    只能对s文件做等效的tdr分析,转换成阻抗,时域冲激和阶跃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TDR 是可看到整段走線的特征阻抗變化

hyperlynx会显示特征阻抗但是做不了TDR这种显示的东东应该,没见过这个功能

网友:
    学会了一招hyperlynx如何看tdr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