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AD型单片机的中功率升压开关稳压电源设计

楼主(2020-02-06):
摘要: 基于PWM技术和AD型单片机设计了中功率升压开关稳压电源设计。电源主要单片机控制模块、DC-DC
转换模块和显示键盘模块组成。单片机对DC-DC转换模块进行电压、电流采样,并通过PWM调制信号对开关稳压
电源实现闭环控制,同时具有过流检测、保护和报警的功能。

关键词: AD型单片机; DC-DC 转换; PWM调制

本文采用AD型mcu单片机设计中功率升压开关稳压
电源,解决了传统的采用多芯片组设计方法中存在的:噪声
性能、应用灵活性、体积和生产成本等问题,在移动通信、
车载设备和工业控制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1系统设计
1.1总体设计
本设计的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1.2模块说明
(1)单片机控制模块 通过采集电源的电流、电压参
数进行处理,并给出相应的PWM调制信号,实现负反馈闭
环控制达到电源的稳定输出;同时具有过流检测、保护和报.
警功能。控制回路中的PWM与AD转换都是由AD型单片
机(STCI2C5410AD)[2)实现的,单片机控制系统主要流程
图如图2所示。
(2) DC-DC转换模块 影响开关稳压电源效率主要有
以下三点:电感、开关管和工作频率。本文采用典型的
Boost拓扑结构",根据现有的铁氧体和铁硅铝两种磁芯材
料性能比较,采用铁硅铝环形磁芯来做电感元件,其高频稳
定性能好,且磁损耗小,与EE、EI型铁氧体的电感比较,
其漏电感较小,可有效地减小和抑制开关电源的纹波和噪声,
由于电感线圈在高频时存在趋肤效应,采用多股铜线并
绕的方法,来减小了趋肤效应对电感Q值的影响,从而提
高DC-DC的转换效率;主回路中半导体开关管导通电阻的
大小直接影响电源的转换效率,新一代的功率场效应管的导
通电阻已做到小于0.10,开关的功率损耗相对较小,采用
场效应管作为主回路的开关管,选用IRFI3710,其导通电阻
为0.0250;工作频率与效率成正比,但频率选择高对电感
磁芯材料要求也高。根据开关电源效率的要求,选择的工作
频率在不影响电感性能的情况下要尽可能的高。
(3)显示键盘模块设计:显示键盘的MCU和控制系统.
MCU之间采用串行通信方式进行数据通信,用液晶屏显示
实时电压,电流数值以及电源回路的工作状;通过触摸屏对
输出电压进行设定和步进调整。
2电源设计和测试结果
采用上述设计方案,设计- -种中功率升压稳压电源,技
术要求为输入18V+3V交流,输出为36V/2A直流。DC-DC
转换模块电路如图3所示。

附件下载:

网友:
控制回路中的PWM与AD转换都是由AD型单片机(STCI2C5410AD)[2)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