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7.2没有创建Xnet, CM管理器中却有很多Xnet网络,怎么删除?

楼主(2020-02-06):
    如题,求解,cadence17.2版本,画图过程我并没有创建Xnet, 但在orcadallegro的CM规则管理器中却有很多Xnet网络,怎么去掉这些Xnet网络?

楼主:
    在“Differential Pair”和“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里面,选中Xnet网络,“Delete”是不可用的;在“Model Assignment”里面试过“Clear All Model Assignments”也清除不了。

楼主:
    目前知道问题是由于我在Orcad中打开Constraint Manager之后,再生成网表,导入PCB后就会出现一堆Xnet网络。

我新建一个DSN文件,在不打开Constraint Manager的情况下生成的网表,再导入到Allegro 新的PCB文件,这样PCB中就没有那些Xnet网络。

    新的网表导入到原来有Xnet的PCB上,却更新不了,那些Xnet还是没有去掉,期待得到大家的解答,谢谢!

网友A:
    OrCAD导出网表时,勾选下图的选项:

楼主:
    我同时用2个DSN文件试了一下,没有打开过规则管理器的DSN文件,是有I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这个选项的,打开过规则管理器的DSN文件连这个选项都没有了。我用钩选了I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这个选项生成的网表导到入旧的PCB,也更新不了PCB上Xnet网络。(导入到全新的PCB文件下,是没有Xnet的。)

    不过问题不在这里,复制和新建一个原理图很快很容易,但是PCB已经完成了一半,在完成的PCB文件上,更新不了这个Xnet, 甚至有些网络都没有,导致PCB的规则都设置不了,

应该在Allegro上能删除才对。

楼主:
    我原来在用16.6的时候,Tools菜单下是没有Constraint Manager这一栏的,17.2版本新增了这个功能,但是可能有BUG吧,不知道17.4的版本在原理图下点开CM后会不会也有生成Xnet的情况。原来想试用一下新的功能,但如果有问题就不能再用了,只能在后续做图时小心一点,不要再在原理图进入Constraint Manager。

网友(2021-12-02):
    您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好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在用16.6的时候,Tools菜单下是没有Constraint Manager这一栏的,17.2版本新增了这个功能,但是可能 ...

    17.4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2-01-24):
    楼下回复了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在用16.6的时候,Tools菜单下是没有Constraint Manager这一栏的,17.2版本新增了这个功能,但是可能 ...

    5楼是正确的解决办法,只是还少了最后一步,就是在PCB中的Tool->Database Check-> Regenerate Xnet ,这样就可以完美解决了。
    另外,Candence论坛也有大佬解决方案,标题是“Xnet issue in orcad pcb designer 17.2”,地址是: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pcb-design/f/pcb-editor-skill/43569/xnet-issue-in-orcad-pcb-designer-17-2

网友(2022-03-03):
    同问,貌似变成了xnet,分配差分对也不行了

网友(点评):
差分对分配更方便了,xnet前后都一起帮你分配,在logic——assign differential pair菜单下分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rCAD导出网表时,勾选下图的选项:

    看不到内容

网友(2022-05-31):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内容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导出网表时,勾选下图的选项:

    啥选项呀?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A:
    OrCAD导出网表时,勾选下图的选项:

    为啥看不见啊!能再发下图吗

网友C(2022-09-30):
    实测有效方法:
    打开Edit Object properties
    选择Filter by:Capture
    点击New Property
设置Name为NO_XNET_CONNECTION
    设置Value为Ture
重新生成网表导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测有效方法:
打开Edit Object properties
    选择Filter by:Capture

    大大 不好意思 請問能附個圖嗎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