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网分仪的大佬吗。

楼主(2020-02-06):
我们公司主要做wifi 蓝牙这一块的。想买个网分仪来调试天线!KC901S+这一款有人用过吗!其他的都太贵了。动不动几万,几十万的。买不起
undefined

楼主:
图片这里。科创仪表局靠谱吗

网友A:
    行不行得看指标,如果这个仪器能测量到-30dB的回波反射,对付一般的应用足够了。一般的应用回波反射能控制到-10dB就可以接受了,能到-20dB就算很优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得看指标,如果这个仪器能测量到-30dB的回波反射,对付一般的应用足够了。一般的应用回波反射能控制到-10dB就可以接受了,能到-20dB就算很优秀了。

http://www.measall.com/?p=709     这个不是行呢的人确实看不懂!大佬可以帮忙看看吗

网友A:
    "回损的不确定度         直通校准后,3dB<RL<25dB时                 1.5+0.1RL"

对于你的项目,应该够用了,民用产品不需要挖掘那最后零点几dB的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损的不确定度         直通校准后,3dB<RL<25dB时                 1.5+0.1RL"

对于你的项目,应该够用了,民用产品不需要挖掘那最后零点几dB的潜力。

    谢谢大佬。祝你早日发财!

网友B:
    天线不光看回损的,回损再好天线没效率一样不能用,至少要在暗室测一下无源效率和有源的发射、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不光看回损的,回损再好天线没效率一样不能用,至少要在暗室测一下无源效率和有源的发射、接收吧

    头疼,用了ti的设计的天线,蓝牙反而不好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