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测电压低于某一数值后开启数据保护电路

楼主(2020-02-06):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是低于几伏电压时开启保护,感谢。

网友:
    忽略Q4和Q5的基极电流,正常情况下Q5基极电压约为1.97V,Q4基极电压约为1.06V,Q5导通Q4截止,输出高电平;当Q5基极电压低于Q4基极电压时,输出低电平,此时VDD12约为6.47V,即VDD12低于6.47V时触发保护

网友:
    VDD12掉電至6.47V時,Vo等於lo
公式:(2870x1.06)/470=6.47

网友:
    最经典的比较器电路,任意一边可当做电压参考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