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cpld与单片机的高速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楼主(2020-02-06):
    cpld控制器主要负责A,D转换并将转换得到的数据写入SRAM中。对TLC5510的控制按照TLC5510数据手册给出的典型电路实现:在转换控制信号ADCLK的每
个下降沿开始采样,第n次采集的数据经过2.5个时钟周期的延迟之后,送到内部数据总线上。此时如果输出使能0E有效,则数据便可被送至数据总线上。启动后MD转换无须控制,将连续不断的以转换时钟频率输出转换后的并行8位数字信号。在转换过程中,CPLD同时控制采样数据写入RAM中。这样就必须考虑TLC5510采样和61C256写入的时序匹配。在设计中首先对elk 40MHZ信号2分频得到20MHZ信号,将此信号作为7rLc55iO的采样时钟ADCLK。TLC5510在ADCLK的下降沿采样。CPLD在ADCLK的上升沿读取转换后的数据写入RAM中。

网友:
    启动后MD转换无须控制,将连续不断的以转换时钟频率输出转换后的并行8位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