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C软性PCB线路板的阻抗控制

楼主(2020-02-06):
fpc软板阻抗控制线路我们也叫作阻抗条,当需要经过线路的电流大于线路可以承受的最大值时,就需要使用阻抗来控制分去多于的电流,这就是阻抗控制的原理。那么如何控制阻抗线的数值呢?每一个方面都会影响到阻抗线路的阻值:

1.基材不同导致阻抗值不同

基材材料的不同是对软板影响非常大的,每个材料的电阻值不同,而且即便是相同的材料每一个部分的阻值都不会完全相同,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同种道理。阻抗板上的阻抗线路一般都是使用材料稳定性好的基材,若使用稳定性较差的材料会导致,材料阻值变化较大,一旦超过需要的阻抗值的时候就会无法使用阻抗线控制线路。

2.材料厚度不同导致阻抗变化

这个原因和上面材料的原因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3.线宽间距

阻抗线路之间线宽间距的不同会导致阻值的变化,阻抗线就是当做电阻来使用的,所以说线路的宽窄就是电阻值的大小。吸纳线路间距有什么关系呢,线路之间经过电流就会产生磁场,磁场也可以产生电流(发电机原理,这就是为什么要屏蔽的原因),这个时候电流会产生变化,间接导致阻抗控制数据不准确。

4.蚀刻公差会导致阻抗变化

蚀刻是对线路的一种腐蚀,会对线路的薄厚和宽窄产生影响,这样就有回到上面讲到的内容。蚀刻只能保持在一个范围之内,还是存在偏差,这些偏差就是阻值变化的原因。

5.电镀铜公差

这个的影响是需要看工艺流程而定的。有的制程由于电镀在时刻前,所以这个时候是不会对阻抗产生影响的。但是大部分的fpc软板制作时电镀的时候已经蚀刻线路完成,这个时候也会有铜附着在阻抗线路上,从而导致阻抗线路阻值的变化。

网友:
蚀刻只能保持在一个范围之内,还是存在偏差,这些偏差就是阻值变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