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生产制作的一些可行性工艺

楼主(2020-02-06):
大家在接单、处理工程资料及生产过程种,经常发现一些客户的设计不符合PCB生产工艺的可行性要求。当然这不是说设计师的水平有限,而是因为大部分设计工程师没有到PCB工厂了解过,不知道一块合格的PCB板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对PCB生产了解太少,这是导致设计出来的板没有办法加工和生产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所以希望以下内容能够为从事PCB设计的工程师提供帮助。

相关设计参数详解:

一、线路

1. 最小线宽: 6mil(0.153mm)。也就是说如果小于6mil线宽将不能生产,(多层板内层线宽线距最小是8MIL)如果设计条件许可,设计越大越好,线宽起大,工厂越好生产,良率越高,一般设计常规在10mil左右,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2. 最小线距: 6mil(0.153mm).。最小线距,就是线到线,线到焊盘的距离不小于6mil 从生产角度出发,是越大越好,一般常规在10mil,当然设计有条件的情况下,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3.线路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二、via过孔(就是俗称的导电孔)

1. 最小孔径:0.3mm(12mil)

2. 最小过孔(VIA)孔径不小于0.3mm(12mil),焊盘单边不能小于6mil(0.153mm),最好大于8mil(0.2mm)大则不限,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3. 过孔(VIA)孔到孔间距(孔边到孔边)不能小于6mil,最好大于8mil。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4. 焊盘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三、PAD焊盘(就是俗称的插件孔(PTH))

1. 插件孔大小视你的元器件来定,但一定要大于你的元器件管脚,建议大于最少0.2mm以上 也就是说0.6的元器件管脚,你最少得设计成0.8,以防加工公差而导致难于插进。

2. 插件孔(PTH) 焊盘外环单边不能小于0.2mm(8mil) 当然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3. 插件孔(PTH) 孔到孔间距(孔边到孔边)不能小于: 0.3mm当然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4. 焊盘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四、防焊

插件孔开窗,SMD开窗单边不能小于0.1mm(4mil)

五、字符(字符的的设计,直接影响了生产,字符的是否清晰以字符设计是非常有关系)

字符字宽不能小于0.153mm(6mil),字高不能小于0.811mm(32mil), 宽度比高度比例最好为5的关系 也为就是说,字宽0.2mm字高为1mm,以此推类。

非金属化槽孔 槽孔的最小间距不小于1.6mm 不然会大大加大铣边的难度

七: 拼版

1. 拼版分无间隙拼版和有间隙拼版,有间隙拼版的拼版间隙不要小于1.6(板厚1.6的)mm 不然会大大增加铣边的难度 拼版工作板的大小视设备不一样就不一样,无间隙拼版的间隙0.5mm左右 工艺边一般是5mm

2. 拼版V-cut方向的尺寸必须在大于8cm,因为小于8cm的V割时会掉到机器里面,V-cut宽度必须小于32cm,大于此宽度将放不进V-cut机,此点因生产工艺限制,不是我们做不到

3. V割的只能走直线,因板子外形原因,实在走不了直线的可以加间距作邮票孔桥梁连接、相关注意事项

网友:
最小线距,就是线到线,线到焊盘的距离不小于6mil 从生产角度出发。

网友:
正确
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