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ESL与电容值会随频率变化吗

楼主(2020-02-06):
通过村田的SimsuRFing截取GRM21BR60J226ME39的ESR、ESL与C如下

有一个问题,ESR可能因为趋肤效应会随着频率增加而增加,但是为啥Simsurfing的ESR曲线是V曲线,不应该是单调上升的吗。
ESL出现一个数量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啥,为啥还是一个屋顶的曲线。
电容到1MHz为什么会突变,是因为过谐振点后电容已经没有一级所以不标识吗

网友:
課本上教授的電感磁心Magnetic Core)大部份是真空的,感值的變化只跟圈數、長度…少數幾個參數有關。

業界使用的電感都有磁性物質當磁心Magnetic Core),磁性材質的導磁率Magnetic Permeability)不是一個常數,其變化也不是線性,所以呈現出來的感值也非線性狀態。

萎雞百科
導磁率Magnetic Permeability)不是一個常數,它可隨在磁性物質上施加電場的頻率濕度溫度,和其他一些參數而變化。

网友:
x谢谢,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課本上教授的電感磁心(Magnetic Core)大部份是真空的,感值的變化只跟圈數、長度…少數幾個參數有關。

...

多谢指点
我查阅了一下,基本上磁导率随着频率上升单调下降的
同时考虑到趋肤效应的影响,频率越高电感也应该是越小的
所以ESL曲线确实有些疑惑,可能这个曲线只能问murata的工程师才会有答案吧
虽然没有得到结果,但是还是感谢您的指点
初期以为电感大小仅与物理尺寸关联,查阅了一下和频率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