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在Simulink中使用方形还是圆行Sum(求和)模块

楼主(2020-02-07):
在使用Simulink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用户不知道如何、或者没有时间来设置Sum模块的端口。比如,当我看到下面的框图时,让我感觉的相当刺眼:

下面提供一些小Tips,让您的Sum模块看起来更加舒服和便于理解。

圆形(Round)Sum模块

从Simulink模块库中拖拽新的Sum模块时,它默认形状是圆形的,并且在左边和下边分别具有一个输入端口:

当Sum模块形状设置为Round时,所有的输入端口从上到下均匀的分布,很多同学发现上图的List of signals中有一个"|",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占位符(非必须),表示要将这个端口位置空出来,比如

如果我们想在模块上面添加一个端口,就可以这样修改信号列表(去掉那个|,添加三个+++)

方形(Rectangular)Sum模块

直接将默认Sum模块的形状修改为Rectangular,效果如下

在使用方形Sum模块时,个人认为,没有任何好的理由使用占位符("|"),因此大部分情况最好将"|"删除

Sum模块的信号

有时我们需要对一个向量或数组进行求和,此时可以将List of signs只有一个"+",然后Sum over选择All dimensions(对所有元素求和)

另外求和模块还可以指定求和的维数方向

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以前一直以为Sum模块只能做两或三个数的加法,原来将Sum的端口修改下成一个"+",就可以变成sum函数的功能!其实这条在Product(相乘)模块中也是通用的

到底是方形还是圆形呢

既然方形也可以,圆形也不错,那Sum模块到底使用方形还是圆形呢?其实,这个没有绝对的规则,只是个人习惯而已,但是个人认为:
(1)当执行从左到右的流程(没有反馈信号)时,使用方形看起来更舒服些,比如

(2)当流程中包含反馈信号时,保持默认的圆形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在Simulink中使用方形还是圆行Sum(求和)模块的方法,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