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 MCU内部的基准参考电压监测电源电压及其它

楼主(2020-02-07):
利用ST mcu内部的基准参考电压监测电源电压及其它

网友(2020-04-20):
不难理解,对于不同的参考电压,同- -待测电压[VREFINT] 1.22V所测得的AD转换值是不一一样的,从上面图也可以直观的看出。这里AD的参考电压就是VDD,显然VDD越大,1.22V VREFINT电压对应的AD转换值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