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Buck与Boost电路之间的反向电流吗

楼主(2020-02-07):
DCDC器件
DCDC器件相比于LDO来讲,其高效、低损耗以及大负载使得在电源管理器件中应用广泛,特别是降压Buck DCDC更是种类繁多,但是Buck和Boost电路之间的回流问题却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下面就来看下这个问题。

异常情况BUCK变为Boost电路
BOOST电路如下

Buck电路如下

注:Q1是主功率管;Q3是同步管。

事故原因
但是当给Buck输出端加电压时,此时因为主功率管的寄生二极管,导致此时Buck电路变为Boost电路导致输入端电压升高。

发生情形
这种发生情况一般是输出端有电但是输入端没电,如电视机和机顶盒之间的连接,机顶盒待机时,电视机仍在正常输出5V(HDMI端口有电),此时将会出现前面的问题。

解决:
  • DCDC厂家解决这个问题;
  • 我们输出预留防反接;
  • 电视机做过流保护。

网友:
Buck与Boost电路之间的反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