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可以替代MOS管用吗?

楼主(2020-02-07):
请问三极管可以替代MOS管用吗?因为现在一做静电实验,稍微多打几下,MOS 管就被击穿了$ n  |9 A# x! z+ ~

网友:
    注意ic及VBE

网友:
    看你需要用在什么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对过流、开关速度等性能的要求

网友:
    三极管一样会坏的,根本问题你要找到泄放路径。

网友:
    看你用的场合

网友:
    楼上正解,主要看应用条件。

网友:
    具体看应用

网友:
    看具体应用场合,并不是都能替换的

网友:
    基本可以替代,看怎么用了

网友:
    这要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把电路图放一下呗

网友:
    如果还可以改电路设计,可以替换,只是功耗会大点

网友:
    看是什么情况,有些情况可以,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不可以!

网友:
请问三极管可以替代MOS管用吗?因为现在一做静电实验,稍微多打几下,MOS 管就被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