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点阵式液晶显示器在单片机接口实验中的应用

楼主(2020-02-07):
摘要:主要介绍 MCS51系列单片机与MGLS19264液晶显示器的接口电路原理,分析MCS51系列单
片机和液晶显示器工作时序,阐述实验板的硬件设计原理和软件设计方法。

关键词:单片机;液晶显示器:接口实验

微机接口实验是为目前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课程
所设置的专业实验它在电类专业实验中,占有相当重
要地位,在以往的微机接口实验中,常采用数码管作为
显示接口实验,由于目前点阵式液晶显示器在单片机
应用系统中正逐步替代数码显示器,它的功能是普通
数码显示器无法相比的,它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显示
信息量大的特点,特别是它能显示汉字、曲线及各种图
形。因而它广泛应用于各种智能化仪器仪表及计算机
应用系统中。为了使学生了解新技术掌握新知识,我们
设计制作了采用MGLS19264点阵式液晶显示器的显
示接口实验板,使学生通过该实验板掌握单片机与液
晶显示器的接口技术、软件编程及调试技术。下面将介
绍该实验板的硬件设计原理和软件设计方法。
GLS19264的引脚功能
1、2脚CSA、CSB为片选信号,CSA为高位,CSB
为低位;3脚为系统地;4脚Vce为电源(+5V);5脚
Vo为对比度调节;6脚D/I为数据指令选择信号;7
脚R/W为读写选择信号;8脚E为读写使能信号,在
E的下降沿数据被写入HD61202,在E的高电平期
间,数据被读出;9~16脚D0~D7为数据总线。
2硬件电路设计(以AT89C51为例)
MGLS19264可编程液晶显示器(以下简称LCD)
的数据线可与AT89C51单片机的数据线直接相连,
但因LCD的读写信号共用一根信号R/W,故不能直
接与AT89C51单片机的RD及WR连接,从LCD的
读写时序(图1)可以看出,读写使能信号必须小于读
写信号R/W的宽度,而且LCD的读写操作实质上是
用E来完成的(在E高电平期间,数据被读出;在E下
降沿数据被写入HD61202),因此,设计接口电路的关
键是让AT89C51向LCD提供合适的R/W. D/I、
CSA、CSB、E信号。

附件下载:

网友:
MGLS19264可编程液晶显示器(以下简称LCD)的数据线可与AT89C51单片机的数据线直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