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防护器件之瞬态抑制二极管(TVS)

楼主(2020-02-07):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瞬态抑制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Diode)简称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

此器件常见于电路初级防护部分,来应对过压等情形,注意TVS与钳位二极管是不一样的,请注意区分。

钳位二极管

标准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也可以用于过压/瞬态保护,但是它们不如瞬态电压抑制器二极管坚固,因为标准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专为整流和电压调节而设计。

电路中的瞬态

瞬态可能是由电路中的内部或外部连接引起的。例如,由于感性负载开关或开关和连接器中的接触不良,可能会在内部产生瞬变。在外部,它可能由于雷击或感应开关而产生。

TVS Diode符号

单向TVS;

双向TVS;

TVS Diode特性

双向二极管在正向和负向具有相同的特性曲线,因此将它们连接到电路的方式无关紧要。与负方向相比,单向二极管的正方向开启电压更高。

TVS Diode原理

当感应电压超过雪崩击穿电位时,该器件通过分流过量电流来工作。它是一种钳位设备,可抑制高于其击穿电压的所有过电压。

当过电压消失时,它会自动复位,但内部吸收的瞬态能量要比类似额定的钳位/保护设备大得多。

TVS器件介绍

1、封装-Package

因为TVS需要泄放较大的能量,因此物理尺寸需要大一些;

常见封装:DO-214、DO-218、DO-15等。

2、峰值脉冲功耗-Peak Pulse Power Dissipation

这个表示可以泄放最大的能量,注意测试条件为:with a 10/1000µs waveform,就是说这个指标是行业内的一种特定测试手法,并不是随意加上直流测试的,这个请注意。

3、峰值脉冲电流-Peak Pulse Curren

这个表示可以通过最大的脉冲电流,如果超过这个电流,TVS很有可能会损坏。

4、峰值正向浪涌电路-Peak Forward Surge Current

指的是最大的正向浪涌电流大小。但是请注意测试条件: 8.3ms Single Half Sine Wave ,就是说并不是一个直流电,而是需要注意这个时间很短的一个波形。

5、寄生电容-Parasitic capacitance

寄生电容这个参数会影响TVS的实际应用场景,如果是数据线,则会导致数据信号发生变化,如果寄生电容太大的话。

6、寄生电感-Parasitic inductance

寄生电感会阻碍高频信号的变化,因此如果出现高频过流/过压脉冲,而TVS的寄生电感太大,将会显著影响器件的防护效果。

7、漏电流-Leakage current

任何的物质在两端加上电压的话,都会出现漏电流,漏电流如果过大的话会显著影响器件寿命以及增大产品的待机功耗。

8、击穿电压-Breakdown Voltage

VBR,这个电压表示的就是当TVS两端电压达到这个电压时,TVS就会开始工作,将电压钳位到这个电压,进而保护后端设备;但是请注意这种是瞬态的过压,如果持续过压,则TVS可能会损坏。

9、工作电压-Reverse Stand-Off Voltage

VRWM,这个参数表示器件正常工作时,应该加在TVS两端的电压,在这个电压下,器件不会进行保护动作。仅仅有少许的漏电流流过。

实际应用

应用1

应用2

应用3

如上电路在过压时的波形(单向):注意黑色的表示经过TVS之后的后级电路的电压,灰色的表示在TVS之前的过压的状况。

单向与双向比较:

压敏电阻与TVS Diode

压敏电阻与TVS的差异在于以下几点:

1、两个都是具有保护功能的器件;

2、TVS的反应速度更快;

3、TVS的保护浪涌电流更大;

3、TVS的寄生电容更小一些;

4、压敏电阻的封装更小;

5、TVS比压敏电阻相比,价格很贵。

Reference

【1】https://www.littelfuse.com/~/media/electronics/application_notes/littelfuse_tvs_diode_overview_application_note.pdf.pdf

【2】https://www.eaton.com/content/dam/eaton/products/electronic-components/resources/technical/eaton-transient-voltage-suppression-diode-application-note.pdf

【3】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AND8230-D.PDF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