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调整Orcad里面的Net Alias位置?

楼主(2020-02-07):
如图,从EE导过的原理图,Net Alias位置压在线上,想拖动到合适位置,但是拖动不了,现在只能删掉重新添加,有没有省事的方法?求指点。

网友A:
    关掉Snap to gird再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Snap to gird再移动

    谢谢,好像必须拖动到Y方向上的精确位置才能挪动,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