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sub-drawing报错,怎么解?

楼主(2020-02-09):
导出sub-drawing报错
E- *Error* min: can't handle min(nil nil)

网友A:
    信息太少,不好解决。步骤正确吗?有非法字符?选的东西不常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不好解决。步骤正确吗?有非法字符?选的东西不常规?

步骤完全正确,无非法字符,导出的最后一步的时候就报错误,clp文件有,无法导入,所以还是导出的文件有问题。

网友(2021-11-25):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2023-06-12):
    如果你导出和导入的PCB叠层设置的不一样也会不成功

网友:
    照着百度导,绝对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导出和导入的PCB叠层设置的不一样也会不成功

是的,层命名不一样,都导不进来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2023-09-04):
    卸载掉junskill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
不知道是不是17.2本身的问题,同样的文件我用16.6的就可以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