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布局,自动DRC?

楼主(2020-02-09):
PCB布局时,能否做到自动DRC?比如放一个器件到某个位置,违背规则,则器件放不上去?
有没有哪里设置可以做到。不然,器件都放了,最后又走线了,回头DRC时一堆错误,连器件的位置都要改变,那就动作大了。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反問你二件事, 1.你放不上零件, 那裡能警告你違反多個規則, 發生什麼事呢??
2.Altium 在[/backc ...

这个禁止区和限高区在哪里找开?谢谢

    我说的是如果违反规则,器件根本放不上去。只有不违背规则,才能放下来。至于违背什么规则,布局时不一定重要。可以在布局完成后DR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禁止区和限高区在哪里找开?谢谢

我说的是如果违反规则,器件根本放不上去。只有不违背规则,才能 ...

禁止区和限高区一般需要通过你PCB安装的结构来确定。
好多公司在画PCB之前结构已经通过软件设计好了,这时候能自动生成PCB板相应的禁布区域和PCB上每个位置对应的限高值。
    换言之,PCB设计一定是一个协同工作。请牢记!

网友:
    你不知道流程吧,布局检查没问题了才布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禁止区和限高区在哪里找开?谢谢

我说的是如果违反规则,器件根本放不上去。只有不违背规则,才能 ...

那有办法布局时自动DRC?如果违背规则,则放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