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_光耦隔离作用介绍

楼主(2020-02-10):
光耦隔离_光耦隔离作用介绍
光耦隔离介绍
光耦隔离就是采用光耦合器进行隔离,主要作用是光耦隔离电路使得被隔离的两部分电路之间不能有电的直接连接,主要是防止因为有电连接而造成的干扰,特别是低压的控制电路与外部高压电路之间。

光耦隔离作用
隔离作用:众所周知,光耦起到信号的隔离作用,由于光耦是单向传输的,所以可以实现信号的单向传输,使输入端与输出端完全实现了电气隔离,输出信号对输入端无影响,抗干扰能力强,工作稳定;由于光耦是光电式的所以使用寿命长,摆脱了机械式触点有吸合次数的缺陷。

简单的说,光耦隔离电路使被隔离的两部分电路之间没有电的直接连接,主要是防止因有电的连接而引起的干扰,特别是低压的控制电路与外部高压电路之间。
“光耦隔离能使输入单片机的信号由电压改变为TTL电平信号吗”——
这由光耦隔离电路的输出形式决定,一般只要在设计时将光耦隔离电路的输出端部分的电路电源用5VDC,即可使其输出信号为TTL电平信号。
“这样是不是单片机就可以识别这种信号了?”—— 是的
“这个功能用AD转换器能实现吗?”——假如电路要求的是数字信号的隔离,那这个功能用AD转换器是不能实现的;假如电路要求的是模拟信号的隔离,那这个功能必须用带隔离的AD转换器才能实现的。
光耦隔离与AD转换是两种不同的功能。

光耦隔离重要参数
1、隔离电容一般要求小于1PF
2、直流电流传输比CTR 一般为20%--300%,越接近常数则线性越好,其大小反映光耦的传输能力
3、输入输出间的绝缘电压Viso(典型值:1—10KV) 和绝缘电阻Riso(典型值:1011--1012Ω)
4、饱和压降VCES 一般小于0.4V
5、响应速度 一般用tPHL和tPLH表示

光耦隔离在开关电源中的应用
光耦应用于开关电源的控制信号传输与隔离,最主要考虑的是其响应速度能否满足要求。设开关频率为100KHz,则开关周期为10us, 光耦传输延迟初步限定在500ns①以内

网友:
    光耦,是继电容、变压器后的隔离分立器件之一,且为半导体类的,学好光耦是基础;
    如同学习半导体电路常识,需要从运放学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