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原理图,可以直接画PCB连网络吗?

楼主(2020-02-09):
有时候,简单的PCB不会去做原理图,直接调库中封装或复制别的PCB封装,直接连网络走线,可是发现AD没有直连网络这功能,pads可直连走线,大虾们看下怎么搞,没网络不能直接走线呢

网友A:
可以直接画PCB,net可以自主添加,另外如果非常简单,也可以不用net,直接选择允许短路,直连

网友:
    当时看着简单的PCB 时间一长,如果没有原理图作为对应,很有可能会产生困惑。因此不要怕麻烦,还是先修改原理图,然后再相应修改PCB。

网友:
    可以,edit里面有编辑网络的可以新建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画PCB,net可以自主添加,另外如果非常简单,也可以不用net,直接选择允许短路,直连

怎么操作,初学者呢

网友(2020-07-28):
    可以,但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