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人用过RF5110G这款PA吗?

楼主(2020-02-10):
    各位好,小弟刚踏足工程界,第一次layout板子测试RF5110G这款PA。
    在datasheet上这款PA有标明最大可以输出到30多dbm,但我怎麽调试输出都只有7-8dbm左右,
在layout上有发现线太细的问题,但应该不会只有7-8dbm的输出。

想向各位请问一下除了线太细以外到底哪边出了问题? 要如何调试才可以有最大输出功率?

    请教各位大神,非常谢谢!!
    附上电路图及layout

网友A:
    按照上面的PCB图画,做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上面的PCB图画,做阻抗匹配

    谢谢大神解答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输入阻抗没匹配好所以PA没办法驱动吗?

网友:
    楼主的射频PCB 设计方面有些需要优化的地方。
    做射频PCB设计,首要要注意的原则是“PCB 上的走线”是元器件,要一直记着这个第一原则原则
    第二原则,是要顺着信号流向进行布线。
    还有个关键点,射频地非常重要。

网友:
    楼主的PCB 设计和评估板设计上有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单板的面积不一样。导致无法copy 评估板的设计, 但是一些原则还是必须遵守的。

网友:
    pcb 上的走线是元器件。
1/

网友:
    pcb 上的走线是元器件。
   1.在电源的去耦电路设计中,各个电容的位置不合适。C9/C10,C7,C3 这些器件要尽可能靠近芯片。至少,它是和芯片是一根短线相连的,

网友:
    按照信号走向进行布线:
1、输出匹配的元器件和电源走线完全乱了。

网友:
    输出匹配电路,在要求上是需要一定走线和空间的。要严格按照参考设计。
    其他
1、 输入电路和电源电路有耦合负反馈的可能性。
    2、你的PCB 上看不到射频地孔。  需要匹配电路的元器件就近接地,芯片本身需要接地。
    3、你的接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这种连接方式,需要合适的射频连接头,至少这个连接头的地柱是需要有台阶的,不能让接头的地影响射频走线的插损。 信号线的焊接头也不能过大。

网友B:
    综合来看,楼主要优化的话: 首先要争取一下,PCB 的面积要大一些。(个人目视观察,能增长一个接头的空间,应该就够了)
2、匹配电路重新设计,信号线按照流向走直就好,
3、电源上元器件重新摆放,要确保去耦电容短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合来看,楼主要优化的话: 首先要争取一下,PCB 的面积要大一些。(个人目视观察,能增长一个接头的空间 ...

好,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1.输入功率是多少?PA增益是否正确?供电电压是否正常,PA偏置电压是否正确,扼流电感封装是否太小承受不了大电流导致压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