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高压电力设备温度在线监测系统

楼主(2020-02-10):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高压电力设备温度在线监测系统

摘要
介绍了基于MSP430单片机的高压电力设备温度在线监测系统。系统通过两个模块实现对高压电力设备温度的在线监测,防止电力系统安全事故的发生。系统具有超低功耗、性能稳定、测量精度高等特点,应用较为广泛。
关键词:MSP430单片机,低功耗,温度测量,红外通信

电厂和变电站的设备在长期运行过程中,某些部位因老化或接触电阻过大而发热,而这些发热部位的温度无法实时监测,因此极易导致设备烧毁或突然停电等事故。解决电力设备过热问题是杜绝此类事故发生的关键。高压电力设备内由于有裸露高压,空间狭小,常用的温度测量方法不能使用。本文将介绍一种基于MSP430的高压电力设备温度在线监测系统,从而解决以上的问题。

1系统构成和功能
1.1 系统构成
系统主要分为两大模块,测温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两者之间通过红外通讯来交换数据。测温模块通过温度探头采集环境温度或电力设备表面温度,多通道模拟量通过A/D转换后,再由MSP430单片机控制红外发射头向数据处理模块发送温度数据;数据处理模块接收到温度数据后,判断温度是否超过正常范围,及时给出报警信号,同时将各通道的温度数据在液晶上显示出来。数据处理模块还可以将数据通过串口传输到上位机上,生成各点温度数据库。

在需要监测温度的测量点上各安装一个测温模块,测温模块可以直接固定在测量点,将其屏蔽外壳与测量点有效接触,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屏蔽高压环境产生的电磁场干扰,同时也方便了现场安装调试。将红外发射接收对管对准数据处理模块的红外发射接收对管,两者之间可以保持3m左右的直线距离,数据处理模块的红外头可以通过较长的屏蔽线连接到模块的信号接收端,这样数据处理模块就能远离测温现场,防止高压环境对于数据处理模块稳定性的影响。系统结构图如图1所示。

网友: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高压电力设备温度在线监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