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在电热油炉温度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20-02-10):
摘要:本文介绍由单片机为核心元件组成的电热油妒温度控制系统,给出了系统硬件电路设计,编制了相应软件,阐述了提高系统
运行可靠性的几种方法。

关键词:单片机;电热油炉;温度控制

1 前言
电热油炉是-种以电加热器为核心加热部件,以导
热油为热载体,通过泵强制循环,将热能传递给用热设
备的新型、节能设备,已广泛运用于精细化工生产过程
中需要进行加热的各种装置.本文介绍由单片机为核心
元件组成的DYL-60 型电热油炉温度自动控制系统,依
据各种工况运行时的状态参数,自动判断工作状态,执
行相应操作,实现测温、显示、加热、温度自控、故障
监测、保护报警等功能.
2硬件结构和工作原理
2.1硬件结构说明
电热油炉电气控制系统硬件结构如图1所示.采用
MC78系列三端固定输出集成稳压器,向单片机、A/D转:
换器、运算放大器和固态继电器提供直流电压,三端可
调输出集成稳压器LM317为液晶屏提供4.2V直流电压.
由温度传感器和运算放大器构成了回油温度、进油温度
测量电路.时钟芯片产生时钟信号,每分钟向单片机申
炉采用了价格比较昂贵的钨套发热体均热技术.钨套发
热体为圆简形,炉料放置在钨发热体以内.感应器可以
理解为一个大的通电螺线管,在其内轴向上通过的磁力
线完全一致,所以认为在有效加热区内轴向温度是均匀
的。作为负载,在中频感应磁场内,钨套和炉料都产生
感应电动势,产生涡流发热.但钨套做为圆筒形负载,可
以认为在中频感应加热的某一瞬间内它的自身是整体发
热,发热的程度要快于炉料的整体。炉料本身在感应加
热,表层温度向中心传导的同时,也受到钨套在它自身
高度以内的各个径向方向的热传导和热辐射,这个作用
加速了炉料表层和中心的动态热平衡,加快消除炉料温
度的心表差。钨套发热体的安装结构如图3,图3还表示.
出了按照实际烧结I艺过程控制时测量炉温均匀性的热
电偶在加热区内径向和轴向的安装位置.按此位置分布
对炉温均匀性进行测试,在控制过程中的均热段的炉温

附件下载:

网友:
由单片机为核心元件组成的DYL-60 型电热油炉温度自动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