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 V8.0 以上怎样对快捷健进行自定义?

楼主(2020-02-10):
请问CAM350 V8.0 以上怎样对快捷健进行自定义?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个答案,哈哈哈:在菜单栏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点customize进入。选择keyboard选项,在Category里 选择命令所在的菜单,在Commands 里选择命令,在Press New Shortcut里输入所要定义的键,点击Assign 完成。可设置任意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