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自动存档问题

楼主(2020-02-10):
allegro设置了每10分钟自动存档,为什么存档的文件日期显示一直没变。是不是存到其它什么地方去了。今天一上午白干了。

网友A:
    Allegro的自动存档机制是,从无任何操作时开始计时,默认为每10分钟存档到当前目录下,如果中途有任何操作,则重新计时,有可能一天都在拉线,那么一整天都不会自动存档,所以随时Ctrl+S存盘是个很重要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的自动存档机制是,从无任何操作时开始计时,默认为每10分钟存档到当前目录下,如果中途有任何操作 ...

那自动存档还有什么用。我一直操作,软件突然挂掉,不是白忙活了。

网友:
    随时保存是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的自动存档机制是,从无任何操作时开始计时,默认为每10分钟存档到当前目录下,如果中途有任何操作 ...

    我特意试了下,两小时没动也没自动保存。是不是哪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
    Ctrl+S 多用才是真理。

网友:
    盗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