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DCDC和LDO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0-02-10):
DCDC的电压计算方式
DCDC典型应用电路

输出电压计算方式

结合上图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电阻阻值之比为上面的电阻R2除以下面的电阻R3。也就是输出电压部分连接电阻除以对地电阻。

LDO的输出电压计算方式

LDO的典型应用电路

输出电压计算方式在上面是有的,但是注意是换成了下面的电阻R2除以上面的电阻R1,正好和DCDC相反,请注意两者的区别。

注:LDO和DCDC的反馈电阻取值不同,请注意DCDC反馈电阻取值一般是 KΩ 级别,但是LDO的反馈电阻一般是 百Ω 级别,因为LDO对于反馈引脚电流有要求。

但是有些器件是很特殊的,还是要注意数据手册的规定,按照数据手册的说明。

差异简单综述,个人理解

LDO(低压差稳压器)

优点:
  • 线性稳压器的成本低;
  • 新型稳压器输出电压稳定,纹波小;
  • 稳压器静态电流小;
  • 输出电路所用器件少。

缺点
  • 效率低下,发热严重;
  • 只能用于降压应用;
  • 输入输出电压有限制;
  • 负载不能过大,越大,功耗越低。

DCDC(直流电压转换器)

优点:
  • 效率高;
  • 带负载能力强;
  • 可以升压、降压、升降压;
  • 瞬态反应比较快。

缺点:

  • 输出电压纹波大;
  • 开关噪声严重;
  • 组成电路元件多;
  • 占PCB面积大。

两者如何选用:

具体的要考虑的情况很多,例如以下问题,肯定对于设计师会遇到。

  •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范围。如果输入输出电压差值很大,此时就应该选择DCDC,效率高损耗低;如果选择LDO器件,随着输入输出压差的增加,器件的效率一直下降,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高发热量;
  • 看预算。相同输入输出电压的LDO可选择时,确认研发以及生产的成本,成本如果可行的话,用便宜的,显然LDO是不错的选择;首先单芯片的价格,DCDC贵,外加滤波电容、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这些东西可是不便宜的。
  • 空间。PCB是项目最终需要拿出来的实物,所有的直插式、表贴式元件都是安装在PCB板上的,如果空间足够,看其他要求,有空间问题,LDO占用空间小于DCDC。
  • 看负载规格。像CPU、GPU、内核电压这种,需要很大的工作电流,此时LDO已经不满足条件了,因为前面说了,负载越大,损耗越多,这是两者的工作原理决定的。
  • 看负载要求。对于LDO来说,纹波小,稳定;对于DCDC来讲,纹波大;所以想WiFi、蓝牙、GPS等工作需要很小的纹波时,DCDC就派不上用处了,因为电源波动太大,超过IO口电压容忍值,会导致后级负载对高低电平的判断失误。
  • 看输出电压规格。如果在一个应用中,需要输出多路电源,电源值高于VCC和低于VCC,此时就需要DCDC了,应为DCDC可以利用电感升压,利用电感降压,可以同时满足需求。
  • 看应用环境。电子电路工作的环境不一致,会导致芯片的表现差异巨大,寿命也会大大缩短,比如湿度、温度等,而产品种类不一致,器件厂商不一致,则产品的使用环境是不一致的,这个需要看需求看电源手册决定。

网友:
本来不知道,看完知道了

网友:
    还不错,科普贴,意思都到位了。
有个笔误:“负载不能过大,越大,功耗越低。”这里不是功耗越低,是能效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