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烟雾传感器都有哪些种类啊?哪种在电路设计的时候比较简单点?

楼主(2020-02-10):
请问烟雾传感器都有哪些种类啊?哪种在电路设计的时候比较简单点?性价比高点

网友:
性价比高,应用简单,要求真多

建議買競爭對手的型號來轉賣就好!^_^

网友:
    红外对管+光学迷宫 这种设计比较常见吧,功耗低,而且配套专用的ASIC芯片也很多,成本不高。

网友:
    樓主想要的,應該是這種一顆芯片搞定的方案,連警報聲驅動電路都有。

R&E RE46C152

网友:
    嗯插屁NXP)也有!

NXP MC145012 / MC145017

网友:
    国产的上海贝岭也有这种ASIC!去其官网可以下载具体规格书。
BL5980是低功耗、低电压的CMOS光电型烟雾探测器电路。该电路只需使用最少量的外部元件,就可以提供光电型烟雾探测器的所有必需功能。芯片通过一个内部振荡器来选通烟雾探测电路的电源,每隔10秒一次。探测到烟雾时,芯片会提高探测速率,以验证是否存在报警条件。芯片集成了按键测试、低电压报警、低灵敏度报警和静音等功能。BL5980具有互联功能,最多可互联40个烟雾探测器,用户可以通过互连引脚将多个烟雾探测器连接在一起,当一个烟雾探测器产生报警时,所有烟雾探测器都会产生蜂鸣。BL5980具有极低的功耗,可以轻松满足10年寿命要求。

网友:
    搬运工》》》》》》》》》》》》》》》》》》》》》》》》》》》》》》》》》》》》》》》》》》》》》》》烟雾传感器的种类
    烟雾传感器主要有离子式烟雾传感器、光电式烟雾传感器和气敏式烟雾传感器。

离子式烟雾传感器
烟雾报警器内部采用离子式烟雾传感,离子式烟雾传感器是一种技术先进,工作稳定可靠的传感器,被广泛运用到各消防报警系统中。
    它在内外电离室里面有放射源镅 241,电离产生的正、负离子,在电场的作用下各自向正负电极移动。在正常的情况下,内外电离室的电流、电压都是稳定的。一旦有烟雾窜逃外电离室。干扰了带电粒子的正常运动,电流,电压就会有所改变,破坏了内外电离室之间的平衡,于是无线发射器发出无线报警信号,通知远方的接收主机,将报警信息传递出去。
此类探测器会产生由不带电的粒子经电离后形成带电的粒子(离子),故称之为离子型烟雾探测器。
电极之间的空气受直流电压调制,借助辐射源产生传到而形成离子,并产生电流。烟雾粒子附着离子后,电流信号减弱,且此信号变化与烟雾粒子量成比例。离子探测器适用于开放性火灾的探测。

光电式烟雾传感器
光电烟雾报警器内有一个光学迷宫,安装有红外对管,无烟时红外接收管收不到红外发射管发出的红外光,当烟尘进入光学迷宫时,通过折射、反射,接收管接收到红外光,智能报警电路判断是否超过阈值,如果超过发出警报。

    光电感烟探测器可分为减光式和散射光式:
    1、减光式光电烟雾探测器
该探测器的检测室内装有发光器件及受光器件。在正常情况下,受光器件接收到发光器件发出的一定光量;而在有烟雾时,发光器件的发射光到受到烟雾的遮挡,使受光器件接收的光量减少,光电流降低,探测器发出报警信号。

2、散射光式光电烟雾探测器
    该探测器的检测室内也装有发光器件和受光器件。在正常情况下,受光器件是接收不到发光器件发出的光的,因而不产生光电流。在发生火灾时,当烟雾进入检测室时,由于烟粒子的作用,使发光器件发射的光产生漫射,这种漫射光被受光器件接收,使受光器件的阻抗发生变化,产生光电流,从而实现了烟雾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的功能,探测器收到信号然后判断是否需要发出报警信号。
    该型传感器内部构造(探测腔)设置了光学传感器(发射光源和光电接收器),烟雾进入探测腔会阻挡光的发射而产生散射,光电接收器会接收到由于光的散射而产生变化的信号,继而产生电流信号的改变。

气敏式烟雾传感器
    气敏传感器是一种检测特定气体的传感器。它主要包括半导体气敏传感器、接触燃烧式气敏传感器和电化学气敏传感器等,其中用的最多的是半导体气敏传感器。它的应用主要有:一氧化碳气体的检测、瓦斯气体的检测、煤气的检测、氟利昂(R11、R12)的检测、呼气中乙醇的检测、人体口腔口臭的检测等等。
它将气体种类及其与浓度有关的信息转换成电信号,根据这些电信号的强弱就可以获得与待测气体在环境中的存在情况有关的信息,从而可以进行检测、监控、报警;还可以通过接口电路与计算机组成自动检测、控制和报警系统。

其中气敏传感器有以下几种类型:
1、可燃性气体气敏元件传感器, 包含各种烷类和有机蒸气类(VOC)气体, 目前大量应用于抽油烟机、泄漏报警器和空气清新机;

2、一氧化碳气敏元件传感器, 一氧化碳气敏元件可用于工业生产、环保、汽车、家庭等一氧化碳泄漏和不完全燃烧检测报警;

3、氧传感器, 氧传感器应用很广泛, 在环保、医疗、冶金、交通等领域需求量很大;

    4、毒性气体传感器,主要用于检测烟气、尾气、废气等环境污染气体。

    气敏式烟雾传感器的典型型号有 MQ-2 气体传感器。该传感器常用于家庭和工厂的气体泄漏装置,适宜于液化气、丁烷、丙烷、甲烷、酒精、氢气、烟雾等的探测。

离子式烟雾传感器与光敏式烟雾传感器的比较
离子烟雾报警器对微小的烟雾粒子的感应要灵敏一些,对各种烟能均衡响应;而前向式光电烟雾报警器对稍大的烟雾粒子的感应较灵敏,对灰烟、黑烟响应差些。当发生熊熊大火时,空气中烟雾的微小粒子较多,而闷烧的时候,空气中稍大的烟雾粒子会多一些。
    如果火灾发生后,产生了大量的烟雾的微小粒子,离子烟雾报警器会比光电烟雾报警器先报警。这两种烟雾报警器时间间隔不大,但是这类火灾的蔓延极快,此类场所建议安装离子烟雾报警器较好。另一类闷烧火灾发生后,产生了大量的稍大的烟雾粒子,光电烟雾报警器会比离子烟雾报警器先报警,这类场所建议安装光电烟雾报警器。

气敏式烟雾传感器与离子式烟雾传感器的比较
火灾烟雾是由气、液、固体微粒群组成的混合物,具有体积、质量、温度、电荷等物理特性。离子型烟雾探测器是通过相当于烟敏电阻的电离室引起的电压变化来感知烟雾粒子的微电流变化装置。当烟雾粒子进入电离室,改变了电离室空气的电离状态,从而宏观表现为电离室的等效电阻增加引起电离室两端的电压增大,由此来确定空气中的烟雾状况。
    而气敏式传感器是探测空气中某些可燃气体的成分,所以在火灾探测方面,气敏式传感器性能并不如离子式传感器。探测空气中可燃气体的含量。有效地探测煤气、液化石油气、然气、一氧化碳等多种可燃性气体的微量泄漏。适用于石油、化工、煤炭、电力、冶金、电子等工业企业,以及煤气厂、液化石油气站、氢气站等生产和贮存可燃性气体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