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设置器件规则的时候,器件高度这一栏的规则一般设置多少?

楼主(2020-02-10):
请问在设置器件规则的时候,器件高度这一栏的规则一般设置多少?
我用的AD15

网友:
    我好像没设置过这个,都忽略掉了

网友:
    这个应该要根据你的实际应用决定

网友:
    看你板子实际情况

网友:
    因结构而定的,没有特别规定

网友:
    根据结构来定,如果结构有要求,需提前设定

网友:
    应为没考虑3D一般都忽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