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CB里如何设置和修改层数?之前Setup Parameter里有这个设置,现在版本里没...

楼主(2020-02-11):
mentor PCB里如何设置和修改层数?之前Setup Parameter里有这个设置,现在版本里没了嘛

网友A:
    截图上来看看,哪个版本没有

网友B:
    你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上来看看,哪个版本没有

    VX2.5版本

楼主:
    这里没有可选的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个版本的?

    VX2.5版本

网友:
    是的,已经取消了,直接在叠层编辑器中添加删减

网友:
    vx版本中应该就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