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一些常规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0-02-11):
电位器一些常规需要注意的事项

1.电位器在电路中的作用是平衡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对电路的运行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我们使用电位器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基础的知识。

    2.电位器之电阻体大多采用多碳酸类的合成树脂制成,应避免与以下物品接触:氨水、其它胺类、碱水溶液、芳香族碳氢化合物、酮类、脂类的碳氢化合物、强烈化学品(酸碱值过高)等,否则会影响其性能。

       3.电位器之端子在焊接时应避免使用水容性助焊剂,否则将助长金属氧化与材料发霉;避免使用劣质焊剂,焊锡不良可能造成上锡困难,导致接触不良或者断路。

  4.电位器之端子在焊接时,若焊接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可能导致对电位器的损坏。插脚式端子焊接时应在235℃±5℃,3秒钟内完成,焊接应离电位器本体1.5MM以上。

       5. 焊接时勿使用焊锡流穿线路板;焊线式端子焊接时应在350℃±10℃,3秒钟内完成。且端子应避免重压,否则易造成接触不良。

       6.焊接时,松香(助焊剂)进入印刷机板之高度调整恰当,应避免助焊剂侵入电位器内部,否则将造成电刷与电阻体接触不良,产生INT,杂音不良现象。

    7.电位器最好应用于电压调整结构,且接线方式宜选择“1”脚接地。应避免使用电流调整式结构,因为电阻与接触片间的接触电阻不利于大电流的通过。

       8.电位器表面应避免结露或有水滴存在,避免在潮湿地方使用,以防止绝缘劣化或造成短路。

       9.安装“旋转型”电位器在固定螺母时,强度不宜过紧,以避免破坏螺牙或转动不良等;安装“铁壳直滑式”电位器时,避免使用过长螺钉,否则有可能妨碍滑柄的运动,甚至直接损坏电位器本身。

    10.在电位器套上旋钮的过程中,所用推力不能过大(不能超过《规格书》中轴的推拉力的参数指标),否则将可能造成对电位器的损坏。

    11.电位器回转操作力(旋转或滑动)会随温度的升高而变轻,随温度降低而变紧。若电位器在低温环境下使用时需说明,以便采用特制的耐低温油脂。

    12.电位器的轴或滑柄使用设计时应尽量越短越好。轴或滑柄长度越短手感越好且稳定。反之越长晃动越大,手感易发生变化。

    13.电位器碳膜的功率能承受周围的温度为70℃,当使用温度高于70℃时可能会丧失其功能。

网友(2020-04-20):
轴或滑柄长度越短手感越好且稳定。反之越长晃动越大,手感易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