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以LDO设计为例》读后感

楼主(2020-02-11):
写在前面的话:

           作为一名电力电子器件领域从业者,16+年来
    工作上 秉承孜孜以求、边干边学、实干为主、巧干为辅的华为人艰苦奋斗传统外;业余,家务、太极与读书,都是能是我放松下来的事;说到读书,每到一个居所,除过日常吃用,学校与图书馆是我关注最多的地方;学校,是我看樱花的地方,是我陪小孩学小提琴、学素描的地方;图书馆,是我常去查阅、补缺的安静之地,也更是言传身教能留给小孩的终身习惯之一。
          在西安市图书馆,我翻到了林康-莫莱Rincon-Mora写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以LDO设计为例(原书第2版)》红宝书,属于国际电气工程先进技术译从,为Mc Graw Hill Education系列丛书。现就读书笔记简单电子档记录下,也供其他有需求的同学参考。

楼主:
           本书借由集成线性稳压器的设计,全面介绍了模拟集成电路的设计方法,包括固态半导体理论、电路设计理论、模拟电路基本单元分析、反馈和偏置电路、频率响应、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设计以及电路保护和特性等。本书从面相设计的角度来阐述模拟集成电路的设计,请教直觉和直观、系统目标、可靠性和设计流程,借助大量的实例,向初学者介绍整个模拟集成电路的设计流程,并引导其熟悉应用,同时本书也适用于有经验的电源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楼主:
Chapter1 电源系统
1.1 电源管理中的稳压器
         供电和电源调整是电气系统最基本的功能。任何带负载的应用,不管是易懂电话、平板电脑或者无线传感器节点,没有稳定的供电,都不能正常地工作,原因是变压器、发电机、地插和其它里显示电源锁提供的电压好电流在不同的时间和工作条件下都会发生改变。
         对于集成度更高、更复杂的高新能系统,稳压调整功能的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稳压器也可以通过防止电压超过结击穿电压免去戴报客户集成电路的作用。
             基准(Voltge Reference),如同稳压器一样,能产生和维持一个精确稳定的不随输入电压、负载环境以及工作条件化的输出电压。

楼主:
    1.2 线性稳压器和开关稳压器的对比
      电压稳压器通常是一个带缓冲的基准:一个偏置电压和一个同相运算放大器,众所周知,运算放大器在并联反馈结构中可以驱动大负载电流。根据可接负载电流的范围,稳压器一般可分为线性稳压器和开关稳压器两大类,如下图1.1.
          如下图1.1 a所示,线性稳压器也被称为串联稳压器,通过线性地调整连接在输入电源和受调制的输出电压Vout之间的串联开关器件的颠倒,确保输出电压Vref的某个预支的比例值。线性反馈放大器比较Vout和Vref并产生一个控制信号,保证Vout在Vref的一个可接受的小窗口范围内。这里的“串联”是指通道元件或者开关器件是串联在未稳压的电源和负载之间。因为流过的开关器件的电流和他的控制信号在时间上是连续的,所以这个电路在本质上是先行的,模拟的。
           如下图1.1 所示,一个DC-DC变化其系统通常保罗晶体管或二极管作为同步或异步开关,电感和/或电容作为能量传输元件,换一个先行差动放大器和一个ADD或者PWM调制器。PWM模块将当大器的模拟输出信号转换为一个数字流,决定网络的导通状态。很多有开关电容实现的变换器不需要功率电感,是的全芯片集成在某些情况下称为可能;然而,这些集成的,无电感的变换器通常不能够像离散功率电感一样提供大电流,也不允许输出Vout下降过多,这就是他们通常智能在低功耗应用领域满足较小市场的原因。其中,这些无电感开关电容电路像快速电容器(flying capacitance),泵入和泵出电荷,IC设计工程师尝尝诚挚为电荷泵(Charge bump)。      从电路的角度看,线性稳压器和开关稳压器的一个很大的去呗再与后者的反馈环视是混合信号,即包括模拟模块也包括数字模块。

楼主:
    1.3、线性稳压器和开关稳压器比较        响应时间:线性稳压器通常比开关稳压器简单且速度更快;主要得益于反馈环路中的元件更少,环路信号的延时更少。以开关评率fsw=20kHz~10MHz的情况下,开关变换器的响应时间为2~8us,而线性文言科技地址0.25~1us。
            噪声:开关稳压器中存在数字信号,这表明开关稳压器比线性稳压器具有更大的噪声。
        功率转换效率:与线性稳压器相比,开关稳压器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高转换效率。这主要是因为在开关稳压器中功率管电压降地址10~100mV,而在线性稳压器中,串联的功率器件电压降为稳压前的输入Vin和稳压后的输出Vout之间的电压差,通常为0.3~2V。
           总结概要如下,线性稳压器和开关稳压器比较如下图,请大家参考。

网友(2021-06-08):
    看一下你的读后感

网友:
    后感,到后面没有了哟

网友(2021-07-26):
    买过一本:):):)

网友(2022-01-02):
    学习下ldo关键指标参数如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