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中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2020-02-11):
摘要:分析了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干扰,并介绍了相应的软硬件抗干扰措施。只要
在系统中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就能保证系统长期稳定可靠的运行。

关键词:单片机;系统设计;硬件抗干扰;软件抗干扰

0引言
在工程实际中通常存在多种干扰源,如电磁波干
扰、电源干扰、系统本身产生的各种电磁辐射干扰等。
公寓用电智能管理系统要求长年连续的挂网运行,如果
运行中出现任何异常现象,会造成系统计量可靠性、准
确性的降低,从而影响系统的使用价值,因此要求系统
能保证在干扰较强的现场运行。那么如何提高系统的抗
干扰能力,保证其在规定条件下正常运行是公寓用电智
能管理系统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关键问题。
1硬件抗干扰设计
1.1电源干扰及抑制
由于单片机系统大多采用市电(个别采用电池供
电),极易受到各种原因造成的电网波动产生的干扰,
从而造成系统工作不稳定或出现“死机”现象。本系统
主要采取如下措施提高系统抗电源干扰能力。
(1)采用开关电源供电。本系统采用12V与5V两种
开关电源分别对开关控制电路及单片机系统部分供电,
虽然设计成本稍高,但系统抗电源干扰的能力得到增强。
(2)采取电网滤波技术。为进一步提高系统抗电源
干扰能力,尽可能得到“纯净”电源,在开关电源前增
加了电源滤波模块,以滤去电网中由各种大功率设备产
生的尖峰脉冲干扰。
(3)直流电源滤波。对稳压后的直流电源进一步采
取滤波技术,如对各种蕊片电源增加电容滤波,对直流
电源与地线增加电感滤波。
(4)每块采样板的电能采样电路均采用单独电源供电,
以避免各采样板通过共地造成各房间火线相连(采样电路
为火地)产生干扰与危险。采样电路电源设计采用交流电
通过电容降压的方式整流、滤波后经稳压电路输出。由于
所需电流较小,稳压电路采用小功率的78L05实现稳压。
1.2地线干扰及抑制
图1为AD7755应用电路。在本系统中主要有以下
几种地线。
模拟地:如采样芯片AD7755前的电压、电流信号
地。由于此地线与电网直接相连,为“火地",故会串
人电网中的各种干扰。
数字地:AD转换的输出与晶振电路的地线均可看
作数字地。由于数字信号为方波信号,且频率通常较高,
故数字地富含各种高次谐波并具有较强辐射作用。若与
模拟地直接相连会对模拟小信号产生干扰。模拟地与数
字地在电能采样电路中先分别接地,然后在一点最终连
接在一起,本系统中通过电感L0将两者连接起来,电感
L0即可连接直流地又可对各自的交流干扰起隔离作用。
信号地:此系统中指单片机系统中的地。该地与前

附件下载:

网友:
由于单片机系统大多采用市电(个别采用电池供电),极易受到各种原因造成的电网波动产生的干扰,从而造成系统工作不稳定或出现“死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