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MATLAB类(class)对象的属性(properties)类型

楼主(2020-02-11):
在未公开的MATLAB类定义(classdef)特性(attributes),介绍了MATLAB一些未公开的特性,但是这可能还是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比如说,有时我们需要强制限制某个属性的类型,以防止赋值的时候不必要的麻烦(这在C++/Java等语言是毋庸置疑的,因为C++/Java等语言是强定义类型)。比如有一个类,定了Width和Height两个属性,我们希望将这两个属性值定义为数值类型,防止用户不小心赋值为字符串或结构体。

在UDD类中,可以通过属性的DataType特性来轻松搞定这个问题,一个简易的做法,就是设置schema.prop函数的第二个参数。但是很不幸,在普通类中,并没有直接的公开解决方案。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案是重载属性的set方法(函数)
  • classdef myclass
  •    properties
  •      ItIsAProperty = uint16(23); %# 指定默认值
  •    end
  •    methods
  •    %# 重载set方法
  •      function obj = set.ItIsAProperty(obj,val)
  •         if ~isa(val,'uint16') % 判断类型是否正确
  •           error('only uint16 values allowed')
  •        end
  •         %# 如果正确就赋值
  •        obj.ItIsAProperty = val;
  •      end
  •    end
  • end

不过Amro提供了一个更加简洁方便的方案

  • classdef Packet
  •     properties
  •        HeaderLength@uint16
  •        PayloadLength@uint16 = uint16(0);
  •        PacketType@char
  •     end
  • end

Amro提示说,如果试图使用错误类型进行属性赋值,将返回错误

  • >> p = Packet;
  • >> p.PacketType = 'tcp';  % ok
  • >> p.HeaderLength = 100;  % not ok - should be a uint16
  • While setting the 'HeaderLength' property of Packet:
  • Value must be 'uint16'.

该语法格式支持所有的原始类型(char,inte32,double,struct,cell等),同时还支持任何自定义的类。

在MATLAB R2013a的$matlabroot/toolbox/matlab/graphics/+graphics/+internal/+figfile/@FigFile/FigFile.m文件我们可以找到类似应用,不过在R2012a中测试结果表明也是有效的。

不过有点需要注意的,当使用上述方式设置属性值类型以后,将重载属性的所有set方法,也就是说属性自定义的set方法视乎失效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