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电压是什么电压?

楼主(2020-02-11):
问一下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电压是什么电压?我想的是比如稳压电压是3.3V,那经过他的电压之后节点电压应该在3.3左右吧,但是测量值并不是这样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要检查一下限流电阻的安装位置和取值

网友:
对限流电阻有要求,稳压管有最小电流要求。

网友:
    稳压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大于2mA(经验值),就可以将电压稳定在你所使用的稳压管标注的电压 。但流过稳压管的最大电流不要超过额定电流,否则有可能损坏稳压二极管

网友:
    要满足稳压二极管的触发条件!!看规格书

网友:
    看伏安特性可知,必须一定的电流才能工作到稳压区

网友:
    必须要添加限流电阻

网友:
    看看限流电阻,电流和稳压电压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