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RF射频调试的方法

楼主(2020-02-11):
射频产品设计,在经历前期的器件选型,原理图绘制,LAYOUT相关阻抗控制等一系列工作后,当第一版样机出来之后,射频指标的调试,也是整个射频产品开发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射频指标调试,是基于射频产品开发初期,我们在开发方案射频指标理论值估算的基础上,通过调试让实际测试指标更接近我们理论值,从而实现实际使用更好的性能。

射频调试我们一般分无源调试和有源信号调试。无源调试主要调试天线端的匹配,通过矢量网络分析仪,看回波损耗是否满足匹配要求。无源调试还包括通过smith图来直观仿真调试中阻容感的取值方向,增加调试效率。接下来我重点讲下有源部分射频调试。

有源部分调试是指我们要调试的产品在测试模式或者工作模式下,通过测试软件让待测产品发送信号,通过测试仪器读取所发射信号的指标,或者仪器发信号,待测产品接收信号的能力。

调试过程中,我们需要搭建调试环境,不同的产品方案平台,测试环境是不一样的,搭建环境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们除了搭建测试环境,测试中应用到的配置文件也是需要确认和产品是对应的,这样才能保证调试指标的准确性。

测试仪器根据我们手上现有的资源,保证仪器校准,接地没问题,测试射频线线损准确。调试过程中,我们先选某一个频段下某个模式的最大速率(比如WIFI产品2.4G 802.11G模式54M速率),测试其功率值,先通过测试软件测试功率是否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功率,如果可以达到,我们会看EVM,频偏等其它TX部分的指标是否OK,如果达不到我们的目标功率,在确保外围器件没有漏焊错焊的情况下,就需要调试射频外围的电容电感等匹配电路,调试使用的物料一般电容10PF以下规格型号,电感6nH以下的规格型号,射频调试我们以盲调为主,就是在原有物料规格型号的基础上做调试,这样一个项目调试完成,我们就知道哪些物料对射频指标影响比较大,哪些物料对指标没什么影响,当然一些射频调试也可以通过smith图仿真后再调试,这样也会效率高些,当我们把功率调试到我们的目标功率,我们再调试EVM,频偏等指标。RX部分也是一样,通过仪器发信号,待测试产品接收,看是否和我们的目标值匹配,如果比较差,也要做外围器件的调试工作。

射频调试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积累的多了,工作效率就会提高,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网友:
城疯了,路封了,只能充实一下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