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POWER SI问题求助

楼主(2020-02-11):
MODEL EXTRACTION时 电源路径中间有电阻,仿真出来的就只有S11和S22,不能查看插入损耗了,咋整?

网友A:
    到右键菜单中的Channel Filter中去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右键菜单中的Channel Filter中去打开。

channel filter也是灰色的如果电源中间没有电阻,就能正常查看S21,所以是不是跟添加的电阻有关系,电阻模型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右键菜单中的Channel Filter中去打开。

哦 右键点错地方了 果然勾上crosstalk就看得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