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Allegro和Sigrity到底有啥区别?

楼主(2020-02-11):
我看两个软件的界面都差不多。而且allegro自己貌似也有仿真功能。但是Sigrity一直是一个很大的独立安装包且版本一直在更新。这俩到底有啥区别?在工作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可以替代另一个的功能么?二者如果都安装了,是否在一个界面就可以同时使用两个软件的功能?谢谢。

网友A:
    两个同属Cadence旗下的产品,allegro是PCB设计工具,Sigrity应该是仿真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同属Cadence旗下的产品,allegro是PCB设计工具,Sigrity应该是仿真工具吧

哦,我知道Signity是仿真工具。只是看上去Allegro也有仿真功能。这俩具体仿真上有多大区别?

网友B:
    Allegro的仿真功能已經被Cadence 放棄了,改使用Sigrity取代.

网友:
    看了要学习Sigrity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llegro的仿真功能已經被Cadence 放棄了,改使用Sigrity取代.

    兄弟,我的理解跟您的恰好相反,cadence并不是放弃allegro的仿真了,而是把sigrity整合到allegro中了。
    17.2,以及17.4的allegro运行目录下都带有sigrity的可执行程序,例如PowerDC, PowerSI等等。

网友D:
    Allegro会逐步将sigrity的功能集成进来,这样就能统一设计平台,不需要做转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egro会逐步将sigrity的功能集成进来,这样就能统一设计平台,不需要做转换、设置

    那请问现在的情况下,是不是Allegro和Sigrity都要装。版本比如是Allegro 17.4和Sigrity 2019。然后在Allegro布线,需要仿真再拿Allegro布好线的板子开Sigrity仿真?

网友:
    是的,集成的过程没有这么快。

楼主:
    学习了,多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的理解跟您的恰好相反,cadence并不是放弃allegro的仿真了,而是把sigrity整合到allegro中了。
    ...

SigXpolor  已經停售啦!

网友(2020-04-02):
    查找资料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