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高压开关柜温度在线检测系统设计

楼主(2020-02-11):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高压开关柜温度在线检测系统设计

摘要:介绍基于MSP430单片机的高压开关柜温度在线检测系统。该系统采用超低功耗设计,具有可靠性高、性价比高等特点。
关钏 词:单片机 超低功耗开关柜温度在线检测

1前言
在整个电力体系中,高压开关柜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高压开关柜在长期的运行后,往往会产生触头弹簧松弛使触头接触不良,或者某些部位老化的现象,如果没有及时发现采取措施,触头温度将急剧增加,极易引起设备损坏,导致重大电力事故。
目前,开关柜温度检测方法有接触式测温和非接触式测温两类。接触式测温有电阻法,热电偶间接测温法,集成温度传感器法等,非接触式测温有红外传感器法,光纤温度传感器法等。这些方法有的成本较高,有的对测量的环境要求较高,有的精度较差,有的因采用从开关柜主回路工作电流感应的方式取电导致可靠稳定性差。本文设计了一种采用电池供电并使用集成温度传感器的开关柜温度在线检测系统。系统超低功耗的单片机硬件设计和二次询问红外通讯的超低功耗软件设计,对解决可靠性、稳定性和频繁更换电池问题具有意义。

2系统结构和功能
系统主要由3部分构成:开关柜触头单片机测温、开关柜单片机数据中转和.上位机数据处理部分。单片机之间通过红外通讯传递数据,单片机与上位机之间通过RS485总线传递数据。每个开关柜的触头都有一个独立编号,上位机可以在线实时通过RS485总线循环询问各个触点的温度,温度分辨率可以达到12bit。上位机对每个触点的温度进行数据存储,如果温度超过上位机设置的报警温度,上位机将提醒使用者并生成温度报警记录。触头测温单片机和数据中转单片机可以在4m的距离之内进行可靠的数据传输。

网友: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高压开关柜温度在线检测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