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原理

楼主(2020-02-11):
导读:波峰焊原理很简单,讲之前先说明,如果会执锡或者有执锡经验的人,是很容易去理解的。下面就随小编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1.波峰焊原理--简介

  波峰焊是让插件板的焊接面直接与高温液态锡接触达到焊接目的,其高温液态锡保持一个斜面,并由特殊装置使液态锡形成一道道类似波浪的现象,所以叫"波峰焊",主要材料是焊锡条。目前波峰焊机基本上采用热辐射方式进行预热,最常用的波峰焊预热方法有强制热风对流、电热板对流、电热棒加热及红外加热等。

2.波峰焊原理--特点

  波峰焊是指将熔化的软钎焊料,经电动泵或电磁泵喷流成设计要求的焊料波峰,亦可通过向焊料池注入氮气来形成,使预先装有元器件的印制板通过焊料波峰,实现元器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盘之间机械与电气连接的软钎焊。波峰焊是用来预热的的优势有异性四点:

  a.提高助焊剞的活性

  b.增加焊盘的湿润性能

  c.去除有害杂质

  d.减低焊料的内聚力以利于两焊点之间的焊料分开。

3.波峰焊原理

  波峰焊原理简单地讲,分以下4部分组成,首先是喷助焊剂、然后是预热、然后是过锡炉、最后是出炉后冷却。波峰焊是指将熔化的软钎焊料,经电动泵或电磁泵喷流成设计要求的焊料波峰,亦可通过向焊料池注入氮气来形成,使预先装有元器件的印制板通过焊料波峰,实现元器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盘之间机械与电气连接的软钎焊。波峰焊机主要是由运输带,助焊剂添加区,预热区和波峰锡炉组成。

  波峰焊流程:将元件插入相应的元件孔中 →预涂助焊剂→ 预热(温度90-100℃,长度1-1.2m) → 波峰焊(220-240℃)冷却 → 切除多余插件脚 → 检查。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