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原理图元件画好后,怎么一次性添加多个可用封装?

楼主(2020-02-11):
比如我刚画好了一个原理图库元件,比如电阻RES,给它事先添加所有可用的封装,比如0603,0402,1206,AXIAL0.2,AXIAL0.3....等等。这样放到原理图使用的时候,就可以从可用封装选择一个合适的。但是一个个添加太麻烦了。有什么批量添加的方法吗?

下图中就是原理图元件编辑界面,这里我画了一个电阻,然后为这个电阻添加封装,但是点击了Add Footprint后,每次只能添加一个封装,下面那么多的封装就要添加N次,实在是麻烦。

网友:
    器件不是一个一个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