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将二极管反向接入电源电路的正负极,能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吗?

楼主(2020-02-12):
    请问将二极管反向接入电源电路的正负极,能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吗?

网友:
    没搞懂你这问的啥,你这是要起啥保护作用,过流过压还是ESD防护都不说清楚,但是根据你问题大概是ESD防护?ESD防护要反接一个ESD二极管引流到大地

网友A:
    当电源正负极接反时,二极管导通短路,保护后级电路不被反向电压烧坏,不过这样二极管可能很快会发热烧毁失效,除非前级还有保险丝。

网友:
    桥堆防反接,试试

网友:
    是信号线上接二极管正,负接电源+;下接二极管负,正接电源-。这是保护信号的,

网友B:
    反接的时候二极管损坏,不知道这样的保护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电源正负极接反时,二极管导通短路,保护后级电路不被反向电压烧坏,不过这样二极管可能很快会发热烧毁失 ...

完美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接的时候二极管损坏,不知道这样的保护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楼主想法是一种简单省成本的保护设计,宁可前级输入电路损坏,也不要让后面的电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