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如何提高fwrite和fprintf函数的I/O性能

楼主(2020-02-12):
今天我们将讨论下著名的fwrite(fprintf)函数,它们是用来进行二进制(文本)文件写入操作的。由于fwrite函数是底层I/O函数,且使用十分频繁,很多用户会质疑,它怎么可能还有性能提升的空间,要是有MathWorks早就更新了。

Flushing 和 Buffer

不像C/C++语言,在MATLAB中调用fwirte(fprintf)函数时,MATLAB会自动刷新(flush)输出缓存(buffer),这一点MATLAB的帮助文档没有正面直接了当的说明,只是在fopen函数中隐晦的涉及

看到这里,很多用户估计应该猜到了该怎么做了。在写入数据的时候,假如没有缓存(buffer),那么每次调用fwrite函数,就需要进行一次文件写入操作,这种方式将严重降低I/O性能!

下面看一组比较数据,首先我们没有使用缓存方式

  • data = randi(250,1e6,1);  % 生成一组数据,用来测试I/O性能
  • % 标准形式,没有应用缓存输出 - 慢
  • fid = fopen('demo.dat', 'wb'); % w是小写,b表示二进制
  • tic, for idx = 1:length(data), fwrite(fid,data(idx)); end, toc
  • fclose(fid);
  • Elapsed time is 14.983201 seconds.

消耗了大概15s,下面看看使用缓存的方式

  • % 缓存输出模式 – 快3倍
  • fid = fopen('demo.dat', 'Wb'); % 注意W是大写,b表示二进制
  • tic, for idx = 1:length(data), fwrite(fid,data(idx)); end, toc
  • fclose(fid);
  • Elapsed time is 5.616357 seconds.

使用缓存后时间缩短至5.6s,看来效率提高了不少呀!

我们无法理解MathWorks为什么将fopen默认设置为非缓存模式,但也许有他们的理由吧!不过当您在写大型数据文件的时候,推荐还是使用缓存模式('w')吧!

Chunking I/O

使用缓存进行写操作,其实就是为了减少数据文件的访问次数,因此在MATLAB中,假如先将所有的数据都准备好,然后一次性调用fwrite函数将其写入文件中

  • fid = fopen('demo.dat', 'wb'); % 注意是小写w
  • tic, fwrite(fid,data); toc
  • fclose(fid);
  • Elapsed time is 0.034816 seconds.

可以看出即使是非缓存模式,写入30ms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但是假如我们读写的是网络文件,由于网络原因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此时将大数据拆开成很多小块,然后分块处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 h = waitbar(0, 'Saving data...', 'Name','Saving data...');
  • cN = 100;  % number of steps/chunks
  • % Divide the data into chunks (last chunk is smaller than the rest)
  • dN = length(data);
  • dataIdx = [1 : round(dN/cN) : dN, dN+1];  % cN+1 chunk location indexes
  • % Save the data
  • fid = fopen('test.dat', 'Wb');
  • for chunkIdx = 0 : cN-1
  •   % Update the progress bar
  •   fraction = chunkIdx/cN;
  •   msg = sprintf('Saving data... (%d%% done)', round(100*fraction));
  •   waitbar(fraction, h, msg);
  •   % Save the next data chunk
  •   chunkData = data(dataIdx(chunkIdx+1) : dataIdx(chunkIdx+2)-1);
  •   fwrite(fid,chunkData);
  • end
  • fclose(fid);
  • close(h);

总的来说,本文中的技术同时适用于fprintf和fwrite函数,但是存储和读取二进制文件(fwrite/fread)远远快于文本文件(fprintf/fscanf/textscan),因此如果数据不是为了人为可读,尽量使用二进制保存!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