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oRa模块天线的接收指标灵敏度怎么样,受什么影响

楼主(2020-02-12):
   最近在测试一款LoRa模块的接收灵敏度,发现天线对尺寸较小的模块的灵敏度的影响很大:
    1.测试了两种LoRa模块,两款尺寸差异较大,大的模块接收灵敏度明显高于小的;
    2.小模块用射频电缆将天线拉远后测试,指标变好;
    3.所有测试是在屏蔽箱内进行,信号源与模块是通过天线耦合信号,信号源直接电缆连接小模块测得指标是好的。

    天线有一定带宽,实际需用的频率是470MHz-510MHz。
   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因为模具所限,天线必须焊在板子上,应该怎么改进呢?

网友:
Desense!!

小模块本身担当辐射体     把噪声辐射到天线    所以灵敏度变差
天线拉远后    等同噪声会被Air loss消耗一大半    当然干扰威胁性大大降低
所以指标变好

至于信号源直接电缆连接小模块测得指标是好的
那是因为今天这问题   是噪声去打到天线    不是噪声耦合到RX走线
传导当然测不出问题
话说回来    一般而言   模块的传导性能   都不会有啥大问题   不然怎敢卖给客户?

你现在只能加强模块接地    一般而言   外围都会有屏蔽罩
你加Gasket    加强跟机构金属的接触   以降低该屏蔽罩阻抗
这样的话     噪声会流到Main GND   而不会辐射出去

网友A:
小模块本身担当辐射体   --这句话如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模块本身担当辐射体   --这句话如何理解?

C版主是说模块本身的电磁泄露被天线吸收,影响了信噪比,这倒是一个检查点,可以试试加一层铁壳是否有改善。俺觉得也有可能是天线本身的问题,受周围环境影响大,可以通过测试天线阻抗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模块本身担当辐射体   --这句话如何理解?

一般而言   有四个潜在辐射体    容易被忽略

1.    PCB本身
2.    灌孔
3.    屏蔽罩
4.    测点

先讲屏蔽罩好了    正好是这个issue的原因
一般而言   模块外面会有屏蔽罩

屏蔽罩会打地孔   连到主地
因此   如红色框框所示
(屏蔽罩 + 地孔 + 主地)    会构成一个金属共振腔
既然如此   那就会共振   会担任潜在辐射体

Noise Source  当然是来自Chip本身
会耦合噪声到屏蔽罩
这些从Chip耦合过来的噪声   可以用下式表示:

也就是說   這些从Chip耦合过来的噪声
一部分輻射出去   另一部分流入主地

前面说过    屏蔽罩会因为共振腔结构  担任潜在辐射体
所以依照上面那公式可知    辐射是一定会有   只是多跟少
我们列举两个最极端的情况

所以辐射量多寡   取决于你的接地好坏

故以接地的角度而言
理论上    小模块接地会较差
因为屏蔽罩的面积小    亦即地孔数量会比较少
每个地孔  都会有内阻   我们设定为R好了

我们知道    越多内阻并联    其总阻抗会越低
小模块的地孔数量    肯定比大模块的地孔数量少   因为屏蔽罩面积小
亦即内阻并联后的阻抗会较高   接地效果较差   当然辐射的量会较大

若以矩形共振腔的角度来探讨

不同尺寸   其共振点也不同

以Lora在北美的操作频率  915 MHz为例:

也许915 MHz   在小模块的共振频率点内    但不在大模块的共振频率点内
再加上前面所说  小模块的接地状况    可能不如大模块
这时915 MHz频率的噪声   就会透过屏蔽罩辐射出去   打到天线

举个实际例子   在WIFI 5GHz中   有Desense

实验发现
把SD Card的屏蔽罩    剪一个孔    打到接收频率的辐射噪声   就大幅降低

为何会这样呢?

用前面说的来分析    噪声流入SD Card的屏蔽罩
而该屏蔽罩   会担当辐射体
当其屏蔽罩剪了孔之后    某种程度上   等于改变其共振腔尺寸
也改变了共振频率   避开了WIFI 5GHz的频率点
所以打到接收频率的辐射噪声   大幅降低

网友:
    是不是弹簧天线,大模块空间大,天线净空好,小模块净空小,天线周围的环境,器件没有大模块好,导致两种可能,天线本身效率变差,灵敏度降低;板端干扰离天线近,抵消了部分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