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运行运行仿真后,原理图里的标注网络在plot窗口无法选择

楼主(2020-02-12):
ADS运行运行仿真后,原理图里的标注网络在plot窗口无法选择。我想生成V1 V2 V3 V4的曲线
如下是原理图,

如下是plot窗口

网友A:
    去掉眼图探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眼图探针

感谢您的指点,去掉眼图探针后确实可以了。
    也就是说,plot中只能单独显示眼图信息或标注网络的信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去掉眼图探针后确实可以了。
也就是说,plot中只能单独显示眼图信息或标注网络的信息吧

    不去掉眼针也可以

网友:
    这个不过,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