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在车载以太网摄像头中的设计应用

楼主(2020-02-12):
DC-DC芯片在车载以太网摄像头中的设计应用

       随着汽车电子的不断进步,车载以太网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中车载以太网摄像头的开发和应用尤为迅速。实际上摄像头在车上是属于ADAS系统的部件,而ADAS系统本身涉及到车辆自身、驾乘人员其他车辆、人、物的安全,因而对ADAS系统的可靠性、耐用性要求极高。

        值得注意的是,ADAS系统供电部分的设计对系统可靠性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在进行电源电路设计时,需要选择高可靠性的器件、增加相应的保护措施、预留足够的设计余量、顾及到电源系统的散热性能,对整个系统设计意义重大。

在开发一款车载以太网摄像头的设计中,选择Ricoh的DC-DC芯片R1245S003E作为12V转3.3V的电源方案。车载以太网摄像头内部架构和电源电压需求,如下图:

整个方案需要3.3V、2.8V和1.8V三种电源,其中3.3V由12V DC-DC转换,2.8V和1.8V由
LDO
从3.3V转换。下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下选择
DC/DC转换器
R1245S003E的理由和设计注意事项。

一、器件选型
首先,介绍下车载以太网摄像头产品对DC-DC电源的要求:
1)满足AEC-Q100认证要求
2)需要承受大于25V的输入电压
3)需要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4)需要过热关断保护功能
5)需要较小的静态电流消耗
6)较高的开关频率保证效率和合适的封装尺寸
7)输出能力预留20%的实际电流需求余量

下面看Ricoh R1245S003E是否满足DC-DC的设计要求,如下R1245x系列的主要特性。
最大输入电压范围:4.5V至30V(32V)(注释:满足车载摄像头电压输入要求)
 工作温度范围:-40°C至105°C(注释:满足车载摄像头工作温度要求)
内部集成N-MOSFET: Ron=0.35欧姆(Typ.)
使用外部电阻,实现可调的输出电压:0.8V or more
反馈电压和误差:0.8V±1.0%
输出电流限制: 2.0A(Typ.)(注释:满足车载摄像头系统3.3V 600mA电流要求)
低电压锁定: 4.0V(Typ.)
工作频率:

~330kHz (A/B version)

~500kHz (C/D version)

~1000kHz(E/F version)

~2400kHz(G/H version)

(注释:1000KHz开关频率满足效率要求)
 Fold-back 保护频率:

~170kHz(B/D版本)

~250kHz(F版本)

~400kHz(H版本)
 闭锁保护延迟时间:4ms(Typ.) for A/C/E/G版本(注释:满足输出短路保护要求)
 热关断保护:160°C(Typ.)(注释:满足热保护要求)
 输入输出陶瓷电容推荐
待机电流:0μA(Typ.) (注释:满足待机低电流要求)
 封装类型:HSOP-8E, DFN2020-8(注释:5.2mmX6mm HSOP-8E满足实际设计要求)
AEC-Q100 认证封装:HSOP-8E(注释:满足AEC-Q100要求)

以上可以看出,R1245S003E完全满足产品的设计需求。同时比较了价格接近的TI LM5XX 芯片,相对R1245S003E,LM5XX缺少短路保护,同时静电流偏大(23uA),所以设计选择了R1245S003E。

三、设计注意事项
1)器件选型时,输出的电容ESR尽可能小,输出电容ESR会影响电源纹波,ESR越小,纹波越小;
2)输出端的电感值和电容值选择要配合好.如果电感值较大,会导致动态响应不够。相反,如果电感值小,电流感应量可能会增加太多,电源输出不稳定;
3)Layout布局时,Vin的电容需要靠近IC摆放,而且电容连接GND的pintrace要尽可能的短;
4)IC背面散热GNDPAD,对于多层板,为了获得更好的散热效果,要尽可能多打一些过孔,连接到其他层GND,利用其他层的GND铺铜辅助散热;
5)R32、R33反馈电阻靠近ICFB#pin,反馈回路要尽可能短,也要避免其他信号都其的干扰。

四、设计过程中遇到问题
       设计最开始选择了内部工作频率为2400kHz的G版本IC,目的是减少电感值从而减小电感尺寸。但是产品在85℃环境温度的可靠性测试条件下,发现Camera Sensor工作时有一些噪点,经测量发现Camera Sensor温度偏高。

       因为车载摄像头体积相对较小,PCB板子面积被压缩很小,电源IC和Camera Sensor、Camera Processor、Ethernet PHY集体产生的热能都就被释放在摄像头内部狭小的空间。所以必须优化每个IC的效率,减少其热能产生,同时加强热能传导到摄像头外壳才能解决问题。

        经过分析,后来选择了内部工作频率为1000kHz的E版本,测试发现PCB整体温度有所降低,Camera Sensor工作噪点的问题消失。原因是芯片内部工作频率越高,IC 内部high side MOSFET的内阻产生的功率消耗越大。导致IC温度过高,增加了整个PCBA体的温度,影响到Camera Sensor的工作。

经过严格的可靠性测试,R1245S003E完全满足车载以太网摄像头的设计要求,在汽车导航,音响,车载其他以太网设备上推荐使用。同时,电源IC内部工作频率的选择的问题,并不是越高越好,需要考虑IC内部热量的产生或者EMI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
    有器件规格、框图、关键特性,典型电路应用,应用注意事项;
刚好我的导车影像有点模糊,可以着手DIY个摄像头及驱动板了,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