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245S DC/DC芯片简介

楼主(2020-02-12):
R1245S DC/DC芯片简介

        RicohR1245S是一个十分适合ADAS应用的降压型DC/DC转换器,内带N沟道的高边开关。该电源芯片基于CMOS工艺技术开发的,R1245S内部的高边晶体管的导通电阻只有0.35Ω,并且能够提供最大1.2A的输出电流,峰值电流限值典型值达到2A。芯片内部包含了一个振动器、PWM控制电路、电压基准、误差放大器、相位补偿电路、斜率补偿电路、软启动电流、保护电路、内部电压调整器和启动电路的开关管。芯片与外部的电感、电阻、二极管和电容组成一个降压型DC/DC转换器。图2为R1245S DC/DC内部框图。

R1245S是电流模式运行的DC/DC转换器,不需要外部电流检测电阻,实现快速响应和高效率。陶瓷电容可以用做R1245的输出电容,对于A、B版本的R1245,内部振荡器的频率预设为330Khz,对于A、B版本的R1245,内部振荡器的频率预设为330KHz,对于C、D版本的R1245,内部振荡器的频率预设为500KHz,对于E、F版本的R1245,内部振荡器的频率预设为1000KHz,对于G、H版本的R1245,内部振荡器的频率预设为2400KHz。

作为保护,R1245内建了Lx峰值电流限制电路环,热关断功能和欠压锁定功能,此外,A/C/E/G版本的R1245还带2种类型的短路保护功能,锁存保护功能,如果输出电压保持在低于设置的电压,并且持续一定时间,检测到电流超限之后,输出将进入锁存关断。B/D/F/H版本的R1245,带折回保护功能,在检测到短路时,可以将振荡器的频率降低。

R1245S的封装有HSOP-8E和DFN2020-8两种类型可用。对于HSOP-8E封装的R1245,是通过了AEC-Q100 2级认证的。其工作温度范围为-40到105度。内建的热关断温度达到160度。完全可以满足ADAS系统的要求。下图3、图4为R1245典型应用电路。输出电压通过公式Vout=VFB (R1 + R2)/R2来进行计算。其他的器件参数选择,可根据典型应用电路中提供的值来选择。其中TEST引脚需要悬空处理。

网友(2020-04-13):
芯片与外部的电感、电阻、二极管和电容组成一个降压型DC/DC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