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感和叠层电感有何区别_绕线电感和叠层电感的区别

楼主(2020-02-12):
一、绕线电感介绍
  绕线电感适用于电源供应电路,该产品被广泛用于微型电视、液晶电视、摄影机等。

  绕线电感的特性:
  1.适用于电源供应电路。

  2.表面粘着类型。

  3.外观和尺寸符合EIA标准,不同尺寸规格可供选择。

  4.良好的焊锡性及耐热性,适合于一般焊接及回焊。

绕线电感和叠层电感有何区别_绕线电感和叠层电感的区别

  绕线电感作用:
  贴片绕线电感的作用。基本作用:滤波、振荡、延迟、陷波等;形象说法:“通直流,阻交流”细化解说:在电子线路中,电感线圈对交流有限流作用,它与电阻器或电容器能组成高通或低通滤波器、移相电路及谐振电路等;变压器可以进行交流耦合、变压、变流和阻抗变换等。贴片绕线电感的作用似乎有些对立,我们说过电容是通交阻直,而电感恰好相反,它的作用是通直阻交,本来嘛!直流电通过电感时产生的磁场方向大小是一致的,不会变化。

  而交流电是正负发生变化的,所以磁场也会发生变化,由于从正(负)到负(正)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假设先是正电位并不断上升,那么电感周围的磁场不断增加,到顶时是最大,这时电位开始下降,由于周围有磁场存在,电感此时会把周围的磁场转换为电能,使电能能维持一段时间,反之一样,从而就阻止了交流电的通过。

绕线电感和叠层电感有何区别_绕线电感和叠层电感的区别

二、叠层电感介绍
  叠层电感也就是非绕线式电感,叠层电感是电感按结构不同对电感进行分类的其中一类。

  叠层电感特性:
  1.外形尺寸小。

  2.闭合电路,无交互干扰,适合于高密度安装。

  3.无方向性,规范化的自动贴片安装外形。

  4.可焊性和耐焊性优,适合于流焊和再流焊。

绕线电感和叠层电感有何区别_绕线电感和叠层电感的区别

  叠层电感工艺:
  1、配料

  2、成型

  3、切割

  4、排胶

  5、烧结

  6、磨边

  7、粘银

  8、烧银

  9、表面处理端电极

  10、测试

  11、包装

  12、检验

  13、出厂

  叠层电感应用:
  目前该产品被广泛用于笔记本电脑数位电视,数位录放影机,列表机,硬式磁碟机,个人电脑和其他一般消费性及电脑主品上输入、输出线路之杂讯消除。

绕线电感和叠层电感有何区别_绕线电感和叠层电感的区别

  三、绕线电感和叠层电感有何区别
  绕线型电感是传统绕线电感器小型化的产物,叠层型电感器是采用多层印刷技术和叠层生产工艺制作,体积比绕线型片式电感器还小。

  绕线型电感:它的特点是电感量范围广(mH~H),电感精度高,损耗小(即Q值大),容许电流大,制作工艺继承性强、简单、成本低等;不足之处是在进一步小型化方面受到限制。陶瓷芯的绕线型片式电感器在这样高的频率能够保持稳定的电感量和相当高的Q值,因而在高频回路中占有一席之地。

  叠层电感:具有良好的磁屏蔽性,烧结密度高,机械强度好,与绕线型电感相比有:尺寸小、有利于电路的小型化,磁路闭合、不会干扰周围的元器件,也不会受到周围元器件的干扰,有利于元器件的高密度安装;叠层一体化结构、可靠性高、耐热性好、可焊性好、形状规则,适合自动化表面安装生产。不足之处是合格率较低,成本高,电感量小,Q值小。

  总得的来说叠层电感是看不到线的,叠层电感的散热性好、ESR值更小、

  但耐电流比绕线电感小。成本比绕线型电感低。绕线电感的散热性不如叠层电感,但耐电流大,ESR值更高。

网友:
绕线电感适用于电源供应电路,该产品被广泛用于微型电视、液晶电视、摄影机等。

网友:
    挺好的文章,细腻的文风,赞一个,;若有图,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