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波峰高度设置

楼主(2020-02-12):
波峰焊波的调整般是指调整波峰焊的波高度。波高度是指波峰焊接中的PCB吃锡高度。波高度要平稳,波高度达到线路板厚度的l/2~2/3为宜,波高度过高,会造成焊点拉,堆锡过多,也会使锡溢元件面烫伤元器件,波过低往往会造成漏焊和挂锡。

  波峰焊波高度通过波峰焊变频调速器调节波马达转速来决定其波高度。后部波可根据线路板的不同因素,通过调节导向板来调整不同的波形状。

  波峰焊波峰高度设置

  波峰焊波峰高度设置

  适当的波高度使焊料波对焊点增加压力和流速有利于焊料润湿金属表面、流入小孔,波高度般控制在印制板厚度的2/3处。波峰焊前波作用通过快速移动的锡波,冲刷掉因遮蔽效应二滞留在贴装元器件背后的助焊剂让焊点得到可靠的润滑,后部波的平稳波这是进步修正已被润滑但形状不规整的焊点,使完美。

  调整波峰焊波高度标准是l/2~2/3为宜,这要是在调整时要根据实际操作时来调整波峰焊波马达变频器转速调整,转速大部分高度就高,反则低,正在进行波峰焊接时前几块线路板边焊接边调整直到达到合适的波高度后才进行批量的波峰焊接操作。

网友:
波峰焊波高度通过波峰焊变频调速器调节波马达转速来决定其波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