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Altium进行 PCB 绘制中UnRouted 的定位

楼主(2020-02-12):
Before
软件中有report的选项 可以查看 板子的各种信息
但是 在PCB绘制完后检查发现 有两根线没有rout

After
在PCB页面左边的项目资源浏览器里面 找到PCB选项

在上方下拉菜单选择“Nets”

接下来选择“”

在下面看到“Un-Routed”参数不为0的就是未连接的线路

点击这里可以直接跳转到对应的未连接线路的位置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