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网口的ESD问题紧急求助,请大家帮忙看看,多谢多谢!

楼主(2020-02-12):
本人负责的一款数字产品(铁壳带接地),有16个千兆以太网电口和其他E1/DSL等若干接口,ESD 接触放电对以太网RJ45处6kV时以太网业务会中断(传输速度降为0),停止放电则能立即恢复传输速度,其他接口业务没问题,通过软件看是有以太网端口LINK DOWN。按照客户要求不满足(客户要求业务不能中断,传输速度可以降低一些即类似于丢包),现在已经采取的有如下措施,但结果都无明显提高,还望各位朋友指导一下,多谢多谢!

1、对RJ45处的结构进行了处理,增强结构搭接,没有效果
2、板子的地平面分为两个区域PGND和GND,两个地之间有分割沟,他们之间用高频电容连接结果仍无效,将两个地短接也无效
3、对隔离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增加电容滤波也无效果
4、将以太网对应的接口芯片(PHY)的散热片去除无效果
5、用屏蔽线缆则打8kV可以通过,或者是打静电过程中静电枪体不碰到网线也能通过6kV,但是正常情况碰到网线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判断干扰是从网线耦合进去的。
6、在隔离变压器和接口芯片间的以太网信号线上增加TVS阵列(6引脚的,宣称防接触放电8kV),但是仍无明显效果
7、将以太网口的隔离变压器去掉,在芯片内部进行短接然后跑业务则有效果,打接触8kV也没问题,据此我推断是由传导路径导致的ESD问题。
8、由于该种隔离变压器之前在别的产品有使用过,故排除隔离变压器的问题,现在主要怀疑接口PHY芯片的抗ESD能力差导致,但是芯片厂家说他们的芯片抗ESD能力没问题,并且提供了他们芯片ESD的测试报告(HBM 2kV, MM 150V,CDM 500V),所以现在也没法说厂家的芯片抗ESD能力差了。请问各位据此能否就说明芯片的抗ESD能力没问题呢,或者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1. 产品网口部分有没有照片?
2. 中心抽头加双向TVS管,注意钳制电位的设置
3.当前割裂的沟道用的什么连接的?0欧电阻即可,割裂就足以将大多的静电电流从PGND泄放,但我没有看到你的实际产品接口
4.注意晶体或晶振被骚扰,附近不包地
5.接口区附近不要铺地,也不要打很多的地孔

网友:
关注抽头电压,顺便去版顶来抽个奖啊

网友:
在接口端接TVS阵列试一试吧,就是未经过变压器之前。

网友:
对网线进行空气放电8kV如何?

网友:
    1. 您的PHY芯片使用哪一家的? (小厂家的芯片一般不好;除了便宜其它都不好;好厂家除了贵,  其它都好)
2. 您采用了TVS管阵列,是飞线还是PCB板上就有的呢?(如果飞线,效果不好)
    3. 告诉您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您可以看任何芯片资料,ESD的规格都一样;变压器的参数也是一样。这个都是骗人的鬼话....    不可信

    如果PCB设计实在需要使用这样的PHY,建议在变压器与芯片之间增加串电阻并TVS管,电阻可以使用2.2欧姆